ASUS华硕X403FA无声音奇葩问题,求大神们的ALC3251引脚定义或数据手册

楼主(2020-10-10):
此机器没声音,声卡芯片是ALC3251,没有图纸和点位,没有数据手册,只能参考ALC233测试,

供电:1脚3.3V,9脚3.3V,20脚5V(ALC233应该是3.3V),36脚1.72V(ALC233应该是3.3V),26脚5V,41脚 5V ,46脚 5V,40脚1.72V(ALC233应该是1.5V);由于没有引脚定义不知道供电脚是不是完全一样,只能大致判断供电正常,求大神的图纸或引脚定义或数据手册

时钟:2脚3.3V,3脚 3.3V;由于没有引脚定义不知道时钟脚是不是一样,只能大致判断时钟正常,求大神的图纸或引脚定义或数据手册

复位:11 脚0V,没复位,但是由于没有引脚定义不知道次芯片11脚是不是复位脚,只能大致判断没复位,求大神的图纸或引脚定义或数据手册

一般次复位是PCH直接经过一个33欧的电阻直接发给IC的,但是没图没点位,没有测试点,此机位低功耗8代单CPU内部集成PCH,亮机后电流才0.14A~0.15A

20脚5V(ALC233应该是3.3V)

声卡芯片是ALC3251,在小板上

第11脚焊盘上没有引线出来,难道是直接过孔,可能行很小,很可能也是空脚,如果是空脚那就不是复位了,

示波器也抓不到复位,

此机器已经换过主板,排线,小板一套,故障依旧(不能确定换的主板和小板是不是好的)

论坛的大神有此声卡芯片是ALC3251数据手册的求分享,谢谢!

现在提供工厂原始BIOS,不用改ME直刷,BIOS问题保证亮机。ASUS华硕X403FA工厂原始BIOS,不用改ME直刷,BIOS问题保证亮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4700-1-1.html

网友:
复位抓不到信号

两套主板,小板,排线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小板板号发来,我或许可帮你

网友:
1下载分太少了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4727-1-1.html  到这里去看吧,为了方便搜索,所以单独发出来了,别忘了给我加分啊

网友:
忘了,1分也是肉,嘿嘿  在这里哦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4727-1-1.html   是要点我要回答吗,貌似没用!!!!!!不好删除此回复了,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板号发来,我或许可帮你

小板号X403FA USB BOARD REV.2.1,是不是这个号,大神,谢谢

网友:
我操。主板 排线 小板 都换了还不行。是不是喇叭坏了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