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次装CPU遇到些情况

楼主(2020-10-10):
       小弟我刚入行,近几天在练习搞CPU。
       手头有一块好的iPhoneX上层,装CPU后夹电电源表70毫安,暂时没装硬盘,上壳能联机,刷机过程中电源表从70毫安跳90毫安(反反复复装了有9次,其中有一次跳130毫安),最后iTunes报错4014。
       请教下各位前辈,上述情况是不是CPU没装好,还是CPU有问题?

网友:
电源表跳90毫安时会降到30左右,而后回到70

网友:
有无那个大帅比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你装上硬盘不就知道了

网友A:
4014,没硬盘,或者cpu和硬盘链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4,没硬盘,或者cpu和硬盘链接有问题

装上硬盘了,这次用爱思刷的,11%处报错,显示无法退出dfu模式

网友:
cpu装好的话,无硬盘刷机是可以到百分之二十的,可以亮苹果

网友B:
重装一次。有条件搞个可以亮机的ID板的U装上试试,确定主板是否是OK的,其他的,在重装以后,还是一样的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CPU被干死了。7#说的是对的。

网友:
会搞手机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一次。有条件搞个可以亮机的ID板的U装上试试,确定主板是否是OK的,其他的,在重装以后,还是一样的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CPU被干死了。7#说的是对的。

手头没有可以换的板子,这个只能暂时搁置,最近搬了块7的板子,无意外发生,有点小高兴

网友:
是不是上层干虚焊或者搞坏了?爱思刷到11报错不亮苹果一般闪存问题

网友(2020-11-14):
都 是高手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