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S7XMrev:1.0成功亮机 BIOS

楼主(2020-10-10):
联想 IS7XMrev:1.0成功亮机 BIOS 附亮机图
可直接刷U4 U5  一般情况下可亮机     如果不亮再刷EC

网友(点评):
可以把测试正常的BIOS分享下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年份了,能刷好就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年份了,能刷好就是好事

有点像AMD的平台 这个风扇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老机器  不过内存  和你一样联想

网友:
什么问题刷bios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