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15 进PE进度条都死机不动,求帮忙

楼主(2020-10-10):
   板号:15CBHPGT-6050A2628301-MB-A02 ,CPU I7 4772HQ,BIOS已刷,桥已干,故障还是不变,档进度条,CPU供电基本无杂波,无处下手了,求思路

网友A:
为什么不查一下显卡供电电路是不是不稳定 , 有些机器显卡出问题进PE也会死机的

网友:
干CPU吧,4代cpu是1.8v供电,发热量大

网友B:
看一下进pe什么故障,一样故障的话考虑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查一下显卡供电电路是不是不稳定 , 有些机器显卡出问题进PE也会死机的

谢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进pe什么故障,一样故障的话考虑干cpu

PE不报错,WIN10PE转圈那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查一下显卡供电电路是不是不稳定 , 有些机器显卡出问题进PE也会死机的

显卡供电正常的,示波器看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这样子的

网友:
这种机器搞不好容易亏钱啊

网友:
估计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已经排除显卡问题了,挡机的时候电流2.7A,CPU供电电感很烫,会不会真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