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总结,大部分苹果笔记本通病与维修经验

楼主(2020-10-10):
我其实是主修苹果手机和平板的,但一年前也开始接触苹果电脑维修,虽说只修了一年,但也是自己慢慢摸索,慢慢研究出来的。以下经验和通病只是个人总结出来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和漏掉的地方,大家可以指出来。
虽说是大部分,但是也不是很多,有很多老机型比如A1278,A1286开头,特新款的A2159,A2144开头的基本上很难修到,就过滤掉这部分。
简单的比如说B+短路的,热成像可以直接秒杀,你说你没有热成像,那慢慢摸吧。
通病只是说这类型故障我遇到过很多次,但我并不能断定。
从下面开始我将用图文的形式来说,你们一定看的明白。
A1369,比较老了,基本上没修到过,之前修过的也忘了,可能有一些常见的故障

A1398,这款好像就显卡,南桥出的问题多,桥很多人都是把小板链接排线扣反开机烧掉的,以前桥我都是大炮+风枪直接干,没买bga前,显卡没法换我都是直接刷核显bios

A1465,这个cpu问题多,没修好过几台,有换内存颗粒好的

A1466,这个进水灯修的比较多,这里注意下,有时候阻值全正常还是没有灯没供电,这个测试点是灯控供电过来的,可能会烧断掉。

还有进水修好不触发的,可能这个保险烧断了,测一下通断说不定有惊喜,A1465这里也一样

电源表上电定0.12A的,可能是pp5v-s5上的这个电容击穿了

pp3.42v-g3h电压不正常的,可能是这里的反馈电阻出了问题,为了减少返修可以连芯片一起换掉

A1425,这个不多说了,什么不触发,定电流,掉电,不认电池,风扇狂转,基本上都是EC挂了,EC也卖的巨贵。

A1502,这款我没修多少,但我印象深刻,毕竟坑过我,这款机子有几个不同版号,有一版号为4924的必须接电池才能上电,之前修其他版号的时候都是直接上电的,有一次修死不上电,当时也接过电池上电,也是不触发,测了电池电压也有,电源表往电池里面充电也能冲进去,后来死马当活马医订一块电池试试,结果换上新电池就上电了,走了不少弯路,结果电池还是坏的。

A1534,这款cpu和硬盘主控挂的多,修好了也用不住。

A1706,A1706之后的系列也是现在的大流,修的很多,首先说cd3515c00,这个芯片并不是4个中坏一个就不升压,我倒是修过很多坏了其中一个能升压,但不触发的,这里有个小经验,包括之后的所有带雷电口的机型,不拆掉主板的前提下可以快速判断4个充电芯片大致好坏(cc1,cc2通讯),扣掉雷电口座子,测量上面和下面第2,第3个点的对地阻值,两边的都测,你们可以自己去点位图看下,红笔接地测为570左右,黑笔接地测为1350左右,最后这里插播下2018款之后的iPadPro11寸和12.9寸,他们也使用了cd3215c00这款充电芯片,检修方法也一样,但是ipad的cc1和cc2到充电芯片之间有个转换芯片,进水和充电充坏的都很容易烧掉转换芯片,而且充电u2也有管,相对来说复杂一点,而且充电芯片i2c全是通cpu的,进水芯片烧掉把cpu干死也是有的。

9239hi这个芯片容易坏,A1707也一样,导致不升压,不触发,不出pp3.3v-g3h等等

还有这里EDP信号短路的,会造成不显,外接可用一段时间,但是会彻底挂掉,直通CPU的,这个没法,只能换U

还有touchbar挂掉,t1挂掉的,A1707也一样,导致卡在关键性更新错误进不去系统,可能是t1本身问题,也可能是外围问题,比如供电芯片,进水导致的,都有,这个只能先测量周边阻值,先更换供电芯片,如要更换t1,t1是绑指纹的,更换后会没有,但是可以找套件,一般比较少,只有收的整机才有。

还有一点是4个充电芯片周围都有pp3.3v-g3h上的电容,容易击穿短路。

A1707,这款也是一样,EDP信号容易短路,造成无显示,但是这款机型有个转换芯片,在cpu和显卡中间,直接更换就行。

还有这款充电芯片进水坏的多,因为这款不带胶,A1706带胶
,而且进水桥短路的也多,直接换就行。
还有一个地方忘了说了,所有机子都有,休眠感应芯片,进水坏掉的,导致不亮屏,重置smc可以亮的,直接更换即可。

A1708,这款就是进水容易烧灯,有的还烧的很厉害,版层烧穿的也不少。
然后通cpu其中一项供电pp1v-s5,进水特别容易烧,短路了换U把。

电池好像也容易坏。
充电口是焊在主板上的,更换对手工要求比较高。

A1989,从这里开始带t2的,苹果就比较难修了,因为从这里开始的机型都很难坏掉了,只要不进水,很多都是B+的。
充电芯片也混用,有的A1989充电芯片是cd3215c00z,带z的,和不带z的不能混用,亲测。而且很奇怪带z的芯片不带胶,不带z的带胶
然后关于t2问题的,我自己也研究的少,能升压不上电,单板升压后电流在60毫安左右,能进dfu的模式的,基本上是t2固件挂掉,怎么刷t2苹果官网和论坛都有教程就不说了
还有一些也是能升压但电流偏高一些,可进dfu的,直接测硬盘周围供电电路阻值,会有惊喜的

A1990,和A1989差不多,但是貌似A1990容易烧掉硬盘,硬盘更换能不能行没试过。有个点忘记说了,虽然是B+的但是这个电容坏的多,多是受潮导致。

差不多了以上,可能有些没总结进来的,可能也有些错误的,大家可以指出来,只有大家共同探讨,共同分享,共同学习,才能共同进步,你说对不。
能写这么多也不容易,相信网上没有人说的有我详细吧,能看到最后的给我点个赞把

 会员1262152300鑫豆2026-3-20 02:08
 会员1290446300鑫豆2025-12-29 22:18
 会员1208935300鑫豆2025-9-29 21:46
 会员963681300鑫豆2025-9-22 18:28
 会员684877300鑫豆2025-9-19 20:09

Solo。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楼主真好人,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T2能择机刷吗?

网友:
一年得修多少苹果?才总结这么多

网友:
加分。17XX以后的苹果修的少   一般修的大多是14XX  15XX ,很多故障点和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
刚接到一台A2159,pp3.3v-g3h芯片发烫,2电感对地阻值低,估计后继有短路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
佩服楼主真的是敬业  没的说

网友:
很多故障点和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
总结的不错,暂时很少修到17XX后面的

网友:
这个得赞 一下

网友:
介绍很详细

网友:
楼主总结精辟

网友:
高手  全是干货  学习了

网友:
苹果我修的少,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参考!

网友:
好帖子 用了心   经验很重要 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分享的好精致

网友:
楼主,总结很好。用上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干货   静等楼主帖子升精华

网友:
楼主图纸不少啊

网友:
确实不少通病

网友:
老司机666666

网友:
这个可以,修苹果利润才好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苹果维修中

网友:
你说的这些除了有些显卡喜欢坏外 都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分享宜人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多年的临时验证呀

网友A:
我可以肯定的纠正一下A1502,4924不装电池是可以自动触发上电的

网友(点评):
85W 电源线就可以

网友:
苹果修的不少哎

网友:
留个脚印 以备不时之需 赞!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肯定的纠正一下A1502,4924不装电池是可以自动触发上电的

那可能跟适配器有关吧 我这不接电池就是不上电 装上电池就可以

网友:
经验很重要 少走弯路

网友:
是得修多少本才能总结出来的经验啊,而且还需要所在的当地有这么多量给到来修才行,图纸是用鑫智造吗?

网友(2020-11-20):
A1425机主在此,我表示什么背光不亮,充不进电全市人为导致的,最后发现是保险烧掉,元件磕掉什么的。苹果质量可以,不自己折腾(进水、摔)基本都可以用8年以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