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触发故障

楼主(2020-10-10):
一台dell型号是P40G板号是LA-9591,故障是刚插上电,按开关无反应,然后大概过了10秒左右,电源灯,和充电灯会亮一会,
然后再按开关灯也会亮 ,亮一会就灭了,试着me1 跳线短接没有用,打算刷BIOS试试,论坛上都只有戴尔E7440没有P40G型号的,板号到是一样,不过E7440是双BIOS,我这个是单BIOS不知道能不能刷,望论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单双bios结构大小不一样,不能通刷,还是淘宝买一个把

网友:
淘宝买一个再奉献论坛一箭双雕,还赚分

网友:
坑定不能刷

网友:
官网 clean.bin

网友:
刷我上面这个试试 确定好的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  现在这些电脑为什么要搞那么多BIOS

网友:
还没有爱刷吗

网友:
双BIOS与单BIOS的程序不同,不能通用

网友A:
这种一看就不是刷BIOS能好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看就不是刷BIOS能好的问题啊

刷了是没用,现在没什么头绪了,论坛都是刷BIOS

网友:
官网合成一个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是没用,现在没什么头绪了,论坛都是刷BIOS

触发之后电流有没有变化 S3出来没有 没有出来就差南桥的条件

网友(2022-07-31):
按时序一步步来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