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毁灭者 6-71-NB500-D02 不触发

楼主(2020-10-10):
   如题   机器不触发   无修无进水   平台  SR405  处理器  G4500

  待机有3V  5 V  1.05V   1.8V

EC有发出RSMRST,  PWRBTN有高低高跳变     VCCRTC   RTCRST   SRTCRST  DPWROK  晶振   都正常   BATLOW  要出发后才有     现在的问题是桥没有发出SUSB#_PCH   和SUSC#_PCH  这两个信号     这是图纸后面的时序表   前面的条件都满足 ,打值 没发现短路   换了桥   故障还一样   应该是漏掉是什么待机条件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忘了传图 补上

网友A:
PM_BATLOW#由VDD3上拉的,待机时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_BATLOW#由VDD3上拉的,待机时为高.

  是的,由待机3V  上拉,我重新量了   为高   还漏了其他条件吗    桥也换了   打死不触发

网友:
待机时候不应该出来VDD5和1.8呀,EC是没配置对还是已经触发了?S4 S3由PCH发出经门电路后EC的.
桥信号还要查VCCPRIM_3P3/VCCPRIM_1P0

网友:
VDD5 和1.8   是由dd_on  开启    由ec发出   按下开关    EC就会发出DD_ON    VCCPRIM_3P3和VCCPRIM_1P0   都有
   但S3  和S4   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