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59触发0.10掉电故障秒杀

楼主(2020-10-10):
HP型号TPN-Q159,版号:DAX1BDMB6F0
故障:开机触发0.10后即掉电,再开还是这样,有时候能到0.18,放置一段时间有时触发可以跑0.5左右。
解决:开机测量5V,3V没有,此机器需要触发后才有5V,3V。查PU11(SY8208B)LDO电压+3VPCU正常。这个机器R162坏是通病,先查R162(100K),测量正常,测量R162端电压0.2v,根据图纸可知应该为1.2V,偏低。代换R162后无用,测量上拉电阻R276电阻+3VPCU正常,另一端只有0.7V,果断更换C370测试,换后2.8V左右,开机一切OK.具体位置看图3。另外提供此机的图纸、点位图及软件、原机备份BIOS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这机器也蛮老的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这机器也蛮老的了吧。

6代i7  老不老?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竟然查到这个信号上来了

网友:
这个不错,有电路图分析,又有实物对照

网友:
硬道理过热保护保持高电平就ojbk了

网友:
思路清晰,配图,看得懂。,谢谢!

网友:
高手,快速锁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这机器也蛮老的了吧。

hp很多系列板型很多年不变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多。新手学习了

网友C:
这个机器修下的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我来修可能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代i7  老不老?

对我来说可能比较老了

,我这8代9代修的多,十代最近也修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修下的多少钱

我们这里收200块左右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给大佬点个赞

网友:
通病+自己的分析,修好了一台机器。

网友:
c370滤波可以直拆吧

网友:
HP的机子图纸和点位全套的真是不多.

网友:
不错经验,不过这种问题还是出的少

网友(2020-11-24):
思路清晰 谢谢分享 值得学习

网友:
风扇下面的电阻 厉害 棒棒的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一下就查到温控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