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找个七彩虹1050TI料件型号,这有没有维修站的兄弟

楼主(2020-10-10):
七彩虹很多1050TI型号上都有这个管子,丝印找不到型号,哪个兄弟帮我找下这个型号,有图纸更好,有偿服务!

另个我有个几十个人的显卡维修群,方便找资料,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
装个702就可以了

网友:
逻辑管

吧?直接拆了不行吗

网友A:
这个从其他显卡拆一个装上不就OK了,不一定要对一样型号

网友:
对啊型号不一样应该也可以带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从其他显卡拆一个装上不就OK了,不一定要对一样型号

我这坏了一批,没有这么多拆的

网友:
这样的管子不用看型号吧

网友:
三角管子 可以测来的吧 是N 还是P沟道的呢

网友:
2N7002 in here

网友:
不是7002哦  个头比7002大

网友:
测量导通电压,看是p沟还是n沟,或者V星影驰有图纸的查一下什么型号

网友:
这种管子,不是三极管就是MOS管,拆一个下来测量一下就行了,再找个差不多的型号代换,比如AO3400

网友B:
mos管啊!图纸奉上!无偿欢迎进入群聊!亚洲显卡事业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啊!图纸奉上!无偿欢迎进入群聊!亚洲显卡事业部!

群满了

老哥留个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啊!图纸奉上!无偿欢迎进入群聊!亚洲显卡事业部!

加我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啊!图纸奉上!无偿欢迎进入群聊!亚洲显卡事业部!

图纸上没有具体型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没有具体型号啊

随便找个N沟道的三脚MOS管换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个N沟道的三脚MOS管换上吧

直接冒烟

网友:
找个电流大点的管啊,可以在显示器驱动板里面屏插座那里有个大的管,这个管是屏12v开启用的,这个管电流大,外观跟你这个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