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小票打印机开机亮灯几秒关机

楼主(2020-10-11):
小票打印机开机亮灯几秒关机,一开始插电自动出纸,几秒自动关机无电,拔下电源再查无反应。只有等一段时间再插上电指示灯才亮几秒,然后又没有电了

网友:
主板坏了
吧,你要拆开看一下

网友:
主板电源坏了

网友:
拆开没看到有什么烧坏的地方,是不是电源芯片烧

网友:
应当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A:
不好说吧,这种情况。
首先判断电源板是不是电压不够。时间久了电压问题
其次就是主板蟑螂腐蚀,也会导致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吧,这种情况。
首先判断电源板是不是电压不够。时间久了电压问题
其次就是主板蟑螂腐蚀,也会导致情 ...

电源板外观完好,已发上海湃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