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ON V225显示器通用BIOS有待机不开机通病

楼主(2020-10-11):
今天维修到一个创通美科的MEION V225显示器白色的。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按开机电流也没变化。所以觉得是bios问题,网上没有找到这个bios。但是在料板里面找到一块类似的板子。就把程序搬过来试试。是个梦想家的板子一次点亮。附上bios供大家下载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A:
板号和 和型号都发来

网友:
这种杂牌,最好有板号

网友B:
楼主牛逼呀!这种还有一模一样的 板子

网友:
这个资料不好找 以前遇到过这个机器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和 和型号都发来

跟这个板子长得一样的都可以试试我之前也遇到康佳的差不多的板子也成功了

网友:
刷个程序 ,身价提高了 成了冠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呀!这种还有一模一样的 板子

板子稍微不一样但是程序可以用

网友:
刷程序就好
楼主牛逼呀!这种还有一模一样的 板子

网友:
有没有版号型号

网友:
这是梦想家的板

网友:
显示器已经取走了只有这个板了

网友:
两个板基本上算是一样

网友:
这板子10元1个 我买了10几个 直接换 基本都通用

网友:
杂牌机程序不好找,谢谢楼主

网友:
电压正常基本都是BIOS问题,刷BIOS不行就不用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