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笔记本装双系统 装不了

楼主(2020-10-11):
MSDN 换了几个ISO 还是一样  苹果A2179  有大神遇到的么

网友A:
你制作的WINDOWS安装盘损坏,原版MSDN文件里面的INSATALL.WIM文件大于4GB,无法刻录到FAT32格式的优盘,需要用gimagex分割后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制作的WINDOWS安装盘损坏,原版MSDN文件里面的INSATALL.WIM文件大于4GB,无法刻录到FAT32格式的优盘,需 ...

我用小于4G 的也不行   windows  无法更新计算机的启动配置。安装无法继续

网友B:
你把usb 重新用苹果的gpt ,格式化。要不然是mbr的就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usb 重新用苹果的gpt ,格式化。要不然是mbr的就会有问题

格式化里面只有  NTFS  FAT32 exFAT  要到分区表里面去?

网友C:
可能是苹果系统的问题吧 正常安装双系统就在bootcamp 里面分区就可以的

网友:
还没有搞过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苹果系统的问题吧 正常安装双系统就在bootcamp 里面分区就可以的

不会啊  这个苹果笔记本新款的  我也是头次遇到这种

网友D:
系统已经好了  感觉各位大佬  还有个疑问 就是在widows 触摸版 返回键 那个怎么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已经好了  感觉各位大佬  还有个疑问 就是在widows 触摸版 返回键 那个怎么弄

安装bootcamp 软件,在电脑时间那边的软件打开更改

网友:
先把盘格式化,从装苹果在装w10

网友:
不用纠结了  硬盘

网友:
使用BootCamp制作系统盘并进入引导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u盘解决。也遇到过弄好了到点bootcamp分区的时候提示无法安装,把bootcamp分区格式化一下就可以装进去,但是不能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已经好了  感觉各位大佬  还有个疑问 就是在widows 触摸版 返回键 那个怎么弄

安装对应的bootcamp驱动

网友:
Bootcamp助理驱动

网友:
通过 苹果系统安装

网友:
要用1903左右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