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A1418 820-3588-a USB接口有供电间歇性识别设备

楼主(2020-10-11):
求助A1418 820-3588-a USB接口有供电间歇性识别设备!查线路最后汇集到南桥U1100  有没有高手换过南桥的 成活率如何?

网友:
秒杀的故障

网友A:
如果插滑鼠,有亮灯,不能移动,那个不是桥的问题。一般不会4个全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插滑鼠,有亮灯,不能移动,那个不是桥的问题。一般不会4个全出问题。

嗯 插鼠标灯都亮 还有一个是好的 直接无厘头了

网友: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南桥好换,基本都能换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插鼠标灯都亮 还有一个是好的 直接无厘头了

那你千万别搞南桥

有4粒,
L4712, L4702, L4612,L4602

哪一个插口出问题,你就换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插鼠标灯都亮 还有一个是好的 直接无厘头了

行不行再让我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千万别搞南桥

有4粒,
L4712, L4702, L4612,L4602

哪一个插口出问题,你就换哪

大神正解  我的料板在路上了  明天到了试试 我一直怀疑是这四个小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正解  我的料板在路上了  明天到了试试 我一直怀疑是这四个小件问题

大哥  有个问题我的更换了 大部分时间是好的  有时候也不好用 直接短接行不行呢?

网友C:
全部间隔不灵。还是其中那个间隔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间隔不灵。还是其中那个间隔故障?。

有三个不灵  但是靠近耳机接口的这个一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