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K R2.0电压告警,求助

楼主(2020-10-11):
师傅们,台机主板,华硕z97-k

出现红色怎么搞?刷过bios不管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 说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检测电路,这个怎么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检查温度电压出问题了, 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B:
不是很明显了吗?电压过高你看看实际是不是高了,不是就找检测电路

网友:
温度报警,变红色。对应的io脚位分别是什么e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 说一下谢谢

好,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显了吗?电压过高你看看实际是不是高了,不是就找检测电路

我对照点位图,感觉找到了检测电路。两个电阻分压检测。只是我水平太差,不确认电路是否找的对。而且我断开这个电路后,显示竟然没有变化。 我现在怀疑是IO芯片坏了

手头没有替换的芯片,所以上来请教,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图,所以,功能不确认

网友:
找到相关电阻,补焊一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好喔!

网友:
通病了  电阻问题

网友:
你这个温度跟电压同时报错,可能不是IO电压侦测问题,可能是外设,开吧COM芯片拆除看,还有进IO的3V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IO的参考电压O_VREF_SIO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io有问题的

网友:
测IO的供电基准电压正不正常,还有IO的几个检测脚电压,如果电压正常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