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700s-14ISk笔记本冲电头很特别

楼主(2020-10-11):
ideapad700s-14ISk
笔记本
冲电头很特别, 冲电头象USB线但是 是19V冲电,没有这种线,客人原装冲电器也不见了,中间两只脚是5V和19V 自动但是可以自动转h换,怎样用19V 和5V的电源 点亮它?
笔记本

网友:
早期 的失败产品。。。。 TYPEC 的雏形。。这种USB充电头淘汰的玩意

网友:
看上去像 U口, 但不是

网友:
这种我见过,有个顾客的插个插口坏了买都买不到!只能碰运气照料版,坑的很!

网友:
直接改个接口。换个适配器不就完事了

网友(2021-02-05):
这接口还有TYPEC,还有带USB充电功能的USB接口,都是烧主板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