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自用神舟k580S 维修

楼主(2020-10-11):
自己用的神舟k580s 开机,亮屏,然后一直转圈,不进系统,于是重启几次,开机就掉电了。不能再开机了,开机电流显示0.06,立即重启。更换内存,不行。拆机刷BIOS,也不行。简单看了一下桥的待机条件,这个板子没有单独32.768khz 晶振,但桥是SLJ8E.简单看了下RTC_RST#和SRTC_RST# 这两个电阻在内存卡插槽附近。再看下了下一些其它电压,一个1.05,一个1.5  的都有,就是开机就掉电了。其它的就没有量了,个人认为这些电都有了,应该不需要查上电时序。于是怀疑桥问题,先觉得桥空焊,把桥取下,再焊上去。一个鸟样。于是决定换个桥试下。从DELL 的一个低配主板上,取一下桥下来。重新植球。焊接好。然后装上内存,电流一路上升。接屏亮机。小学文化,只为赚点积分,各位见谅。

这个机器接电源是没有3V,5V 电压的,只有线性3V 电压。除非人为改成EC 不控制。我只是为了确认掉电是不是3V 5V 造成的,所以强制上电,改完了一定要记得把管子焊回去。这两个管子,分别在板子的正反面。

为了判断这个桥故障,我拆了桥,拖好焊盘后,我还通电开机测试了,电流表0.02 ,3V,5V
,1.05V ,1.5V 都出来了。而且机器也不断电,所以换了桥。

网友:
可以啦,居然还谦虚小学毕业

网友:
请教下,你说的桥是PCH吗,这个只要型号对,就通用的是吗?

网友:
神州的机器桥容易坏

网友A:
厉害了!能植球干桥的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厉害,上手修好,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能植球干桥的都是大神

买个好的bga,焊接基本不需要技术。这些都是焊接基本功。

网友:
好技术 判断问题思路很准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个好的bga,焊接基本不需要技术。这些都是焊接基本功。

好点的BGA    推荐下哪些型号

网友:
这种桥重植就没有见过好的。

网友:
恭喜恭喜,自己又有得机器用了。

网友:
三代的桥坏得还是特别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BGA    推荐下哪些型号

同问,好点的买什么样的,还有热风拆焊台

网友:
都是焊接基本功。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