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244屏蔽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20-10-11):
我这个是不过内存,类似华硕ID组合,摸索着试,最后ID9空位高电平处加个10K电阻,解决!仅供参考,板载内存大小可能不一样

网友A: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这本没图,只有点位

网友B:
请问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
方法不对,加了电阻,没啥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不同的大小板载内存会不一样,你不会摸索一下另两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