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驱动都打上了正常使用,这个问题还是依旧 啊

楼主(2020-10-11):
驱动都打上了正常使用,这个问题还是依旧 啊有谁知道怎么解决的吗在线急等。。。。。。。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就是电脑转接坞连接移动硬盘驱动都打上了能识别但是我的电脑里发现不了硬盘打开提示我上面发的图片内容.......所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磁盘驱动(不要看usb驱动)那里看看有没有识别,没有识别就是供电不足。有识别就去看磁盘管理,看是不是没有分配盘符

网友:
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磁盘驱动(不要看usb驱动)那里看看有没有识别,没有识别就是供电不足。有识别就去看磁盘管 ...

问客服说转接坞供电不足内部氧化

网友:
主板  有问题吧

网友C:
电脑转接坞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转接坞有问题

统一回复已解决转接坞内部氧化供电不足换个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水个经验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