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631P G400 独显 掉电

楼主(2020-10-11):
LA-9631P G400 独显怪毛病,开机亮一下,几秒钟就关机,再触发也是,但是用联想还原键NOVO_BTN#在那画面【看图】却很久都不会关机,按回车后也会关机,温控拆了一样。刷BIOS没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小板有关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小板有关问题呢

裸机测试,还没放硬盘

网友:
奇葩的故障真鸡儿多,祝楼主早日修好,分享经验

网友:
时间长了我一般都是打发走

网友:
期待有结果,也学习一下

网友B:
你把独显屏蔽了试试 可能会有奇效

网友C:
还原与开关的电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原与开关的电压有没有异常

电压正常的,现在复位后就等于关机,正常键盘组合键复位是重启才对,是不是EC程序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独显屏蔽了试试 可能会有奇效

关键裸板测试,BIOS没有那个屏蔽独显选项

网友:
用集显测试下。

网友:
换主板吧 这主板也不贵 修起来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裸板测试,BIOS没有那个屏蔽独显选项

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掉电换CPU好了,但是重启就是关机没有好,之前是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