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打印内容斜的 求助

楼主(2020-10-11):
进纸没问题 搓纸轮排除过 硒鼓排除 纸走一半在硒芯上就有点斜 谁遇到过?求指点
求助

网友:
这是你的打印纸进纸时,是斜着的

网友:
你把进纸地方的限位滑块把纸加紧试试。也可以多放点纸加紧限位滑块 打印试试

网友:
人为用手搓动各压纸轮,,看两侧压力是否一致

网友:
这些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
机器是小问题,
不是进纸背板有不干胶。
就是dc板控制的。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看纸走到哪里斜了,然后就在那里找问题

网友:
换个搓纸轮试试

网友:
我换了个主板就不卸了,可能程序问题。

网友(2021-01-07):
主板问题? 还真是学习到了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