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漏:Sanc F215 显示器不亮

楼主(2020-10-11):
Sanc  F215 ,21.5寸液晶
开机灯亮,屏幕无显

鼓包2颗。

准备更换时,发现咋有点乱啊。
咋会有这50V和35V的滤波
一般都是25V滤波。

翻开背面查看,有焊接痕迹。
这电容被换过。
万用表测,50V 35V正极连在一起,是一路的。
这上家是野蛮维修的胡乱搞了2个弄上去。
这一路,只有这2颗电解电容,2颗粒都被胡乱换的话,
这一路到底出来的是多少V,无从参考。

跑了一下线,5V的线路比较明显。
接口处有个12V的,发现未采用,从变压器出来,元件都没焊接。
另外一个肖特基,输出端和12V接口没任何联系。

找到升压主控,OB3350CP。
百度搜索ob3350资料

工作电压 12V。
从这里,被绕进大坑。
直接把鼓包的2颗粒,用25V1Kuf电容代换掉。
换好后,上电测量

电容两端是17V。
按2倍冗余量的话,正确电容应该是35V的。
上家当时应该是缺了1颗。他手里只有一颗35V,另外
一个找不到,胡乱弄了个50V的换上去了。
这厂家路子也够野的,17V的电压直接加到了OV3350的vin脚。
这芯片没烧。估计内部有稳压源。

找2颗粒35v 1kuf的电容,重新换上。

又检查了一遍5V的那一路,一颗是16V470,
一颗是25V1kuf,这颗背面有焊接痕迹,也是胡乱换的

25V 1kuf的,改成16V 1kuf。35V 1kuf的也焊接上。
个头太高,卧倒斜躺。:lol

免钉胶 固定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电容还能这么算倍数!

网友:
这显示器元件质量太一般了,,都鼓了

网友:
这个绿色的35v1000的,看到都怕,之前配件店有一大箱,没卖出去就怀孕了,现在新的没事,我已经返修几台,用的几个月,还是会怀孕,还是25v1000黑色的还怎点

网友:
这显示器便宜

网友A:
有时网上买的电容,都不如拆机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网上买的电容,都不如拆机的好

偷工减料了。太便宜了。

网友(2020-11-27):
这nichicon 35v 1000uf十有八九是国产电容假冒的,重灾区还有假冒的sanyo(三洋)电容。

网友:
多假货,不过显示器这东东,要求不高,要用就行了

网友:
三色的显示器,好多都是电容怀孕的

网友:
很详细啊,三色的产品故障率真是不低。

网友(2021-01-14):
很详细啊,三色的产品故障率真是高

网友:
换电容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