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一例,上电无显

楼主(2020-10-11):
看着论坛大神们修 B150 450 真是羡慕啊,
再一看我接到的板子还是N年前的H61.
老点就老点吧,好歹还能收回一顿饭钱.

TM还来的是自己卖出去的,...

---

今天的主角是 联想的 H61 .配 G1620的CPU.
好像是异能者系列,这个机子有个毛病,硬盘渣得不行,装个WIN7都不太流畅.

故障: 上电自启,显示器不亮,长按开关键能关机,再点能上电仍不亮。

拆开,板号:板号,CIH61MI v1.1

网上一搜,还有图纸,心中一喜。自己技术渣,也就只能修修有图纸的了。
主要是现在不怎么修积累不了经验,折腾半天要么客户嫌贵,
要么我还没开口客户就说网上再买一台。。。。

思路:
1. 长按能关机,IO 可能是好的。
2. 考虑到主板上那些小电阻啊小管子爱坏。

电脑主板上的三极管、场管一般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所以测这些管子输出看啊,输出要么接近0V,要么就是常见的 3.3,5V之类。

先上电:
一顿乱点,发现 MN28 D极为 0.33V .搜索图纸:

这个信号很重要。测MN28 G为0V,按理说 输出要为3V才对。
拆下MN28,发现未击穿或漏电,重新装上。
那再搜索 VR_READY 看是否别的电路拉低了。

测 QN3  BE接有 0.7V电压,且C极为低电平。 说明 QN3没坏, 再往前看 Q2.
Q2  的BE有电压,而 C是 3V,这不正常,摘下 Q2测  BE结击穿了, 随便找个 8050 换上。

再次上电,听到滴的一声,开机了。

---
最后请各位同位指教。

网友:
老板子还有丝印,新的板子有图纸没点位图或位置图都没用,压根不知道零件位号,跑IO外围还好,桥外围没戏。

网友(2020-12-28):
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