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lus显示在充电但充不进

楼主(2020-10-11):
苹果6plus显示在充电但充不进电,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下有没有充电电流 连接爱思有没有电池数据 这种好像是主板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你猜,你猜……

网友:
U2充电芯片

网友:
是不是摔过了

网友:
有充电电流吗  爱思有电池数据吗 打一下尾插阻值 一般就是u2多 u2拆下来顺便打一下焊盘阻值

网友:
充电电感看一下

网友:
U2.充电ic都可能,要查一下

网友:
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故障扩大了修都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