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圆梦F5005R43 板号CFT3I1 通病

楼主(2020-10-11):
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29586-1.html
按照前辈教的,拆掉CPU三个电容好

谢谢ptmanager!

网友:
通病了!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感谢amd,修了不少了,这样的才是良心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感谢amd,修了不少了,这样的才是良心厂

我觉得这是联想的锅,和AMD没啥关系啊

网友:
散热器上的海绵导致腐蚀氧化

网友B:
这个主板通病小电容,还有内存卡槽其中一个不能用。

网友:
这是这板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钱赚的最轻松

网友:
随便找几个电容代换不好吗,我前两天修了一台拆了还不行,加焊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通病小电容,还有内存卡槽其中一个不能用。

内存单个只能上右边  二个一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单个只能上右边  二个一起就可以

学习了

网友:
异曲同工

网友:
我这个明显看到两个糊了一个氧化绿了

网友:
我修了两个,其中一个连cpu都腐蚀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