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VGA接口R色道对应的电容电感在哪里?

楼主(2020-10-11):
VGA接口缺色了,这种怎么看VGA接口R色道对应的电容电感在哪里?

网友A:
V星的板子有点位 图纸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的板子有点位 图纸看下不就知道了!

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图纸。。。

没猜错应该是P67   论坛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应该是P67   论坛有

是V星Z68A GD65,你厉害,猜的八九不离十。

网友C:
打vga三基色阻值,z68 g43的好像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vga三基色阻值,z68 g43的好像我有

是一个点位图吗?

网友:
VGA接口1脚就是R,万用表量一下跟哪里相连就行了.

网友:
是ms-7681吗

网友:
对是这个。

网友:
你上图,我这里有部分笔记,什么版本的,我看笔记这板子有8个版本

网友:
你看看是什么版本的,这机器有几个版本

网友:
你看看是什么版本,我给你找找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看了一下点位图,你的应该是7681 4.0的版本,附上图片

网友D:
论坛还限制别人发信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还限制别人发信息啦

对,确实是4.0的版本,太感谢你拉。

网友:
这个东西蓝色的是什么呢?我测了旁边那两个蓝色的,都直接能导通,这个用二极管档测出来有500多。而且其他两个蓝色的和vga接口上的针直接导通,但是这个蓝色的不导通。

网友E:
应该是电感,不导通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感,不导通就是坏了

我说的不清楚,应该是打阻值500多,不蜂鸣了。而且这个电感两端都不联通vga接口的针。是不是其他元件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还限制别人发信息啦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