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闪屏

楼主(2020-10-12):
在亮度调高到40%以上时,屏幕就会闪屏,由于屏幕供电的保险电阻有50左右的阻值所导致的,直接用0Ω电阻代替,问题解决,如图所示

网友:
老通病了,已经修过几台了,直接在坏屏上拆一个保险!!

网友:
这种故障在华硕飞行堡垒上遇到好多了

网友:
好故障啊  修的快 来钱快    难啃的 还赔钱 还费劲

网友:
老通病了,已经修过几台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维修起来快 好收钱 给力!

网友A:
能用的住吗  这样改后没有隐患吗

网友A:
提示文件过大 刷不进去

天意wx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文件过大 刷不进去

楼主是维修经验 又不是BIOS ………………

网友:
一砣锡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住吗  这样改后没有隐患吗

没事儿,0值电阻一样,不会有问题的,正常不摔不进水,屏也不会短路

网友:
神舟这类机器的通病,昨天也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