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亮度不能调节

楼主(2020-10-12):
各位老师:现在有一台神舟战神Z7-KP7GC电脑,亮度很暗。按FN+亮度调节时,数值在0-20时亮度可以变化,超过20以后亮度突然就降到最暗,调节到100也是最暗。然后再调节到0-20时就又会变化。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屏主供电保险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换屏后故障依旧,用户称打了游戏后就这样

网友(2020-11-11):
检查cpu那块

网友:
快捷键驱动,从官网下载试试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神舟战神Z7M-KP5GZ,故障也是闪屏亮度不能调节,经查是屏接口部分的PS3\PS5保险丝阻值增大为22欧\77欧,分别用零欧电阻代换故障排除!!!

网友:
是个通病  保险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你先换屏幕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