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 pro,版号gl552vw,rev2.0,不出CPU电压,电流0.3

楼主(2020-10-12):
vccsa电压已出,核心电压和集显电压没有,BIOS刷了几个,81205也换了,ncp81205关键脚位电压如下图,电路图是参考别的图纸。各位大神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巧了,我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但是故障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你的CPU坏了呀!换的i7吗

网友:
朋友机器修好了吗,我的灵越7559和你的gl5552vw故障一样,核心电压和集显电压没有电流0.3

网友:
客户换板了,这块还放在我这,一直没查出问题

网友A:
下午没事又在修这个板,终于修好了。pr8057的+5v端过孔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午没事又在修这个板,终于修好了。pr8057的+5v端过孔断线。

能帮测一下VCCSA 的对地电阻多少吗,我手里的板VCCCORE 对地2,VCCGT对地1,VCCSA对地也是1欧

网友:
你那个阻值正常,我以前做过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测一下VCCSA 的对地电阻多少吗,我手里的板VCCCORE 对地2,VCCGT对地1,VCCSA对地也是1欧

是正常的为了稳妥,明天上班再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帮测一下VCCSA 的对地电阻多少吗,我手里的板VCCCORE 对地2,VCCGT对地1,VCCSA对地也是1欧

不好意思,上面那个回复错了,是另一个型号的记录。今天实测了一下,vcccore  6,vccgt  11,vccsa  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那个回复错了,是另一个型号的记录。今天实测了一下,vcccore  6,vccgt  11,vccsa  21

...

谢谢了,我的确认是CPU坏了,VCCSA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