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版号;la-f611p

楼主(2020-10-12):
一台不过保护隔离的机器,后续没有短路,pq3和pq7的g级是高电平,这个管子是p沟道高电平截至  飞了一个主供电到pq7的后及供电有了,上电到0.3左右,想着刷个BIOS试试,再上电开机了,不充电,感觉键盘鼠标卡顿。不能这样交给客户啊,于是继续修,最终查明是pu01一个五脚的管子出的问题,  供电有,开启信号有,就是没有输出,量了一下5脚没有短路,把5脚撬起来也是没有输出,然后淘宝买了一个,装上去供电有了,还是不开机,这就没道理了,然后把pu01拆了,继续了飞一根线到到主供电,还是不开机,有供电没有待机想着应该是ec条件不满足,然后就开始ec的供电,3v供电有,无意间想着量 一下纽扣电池,发现电池只有2.8v,正常情况2.8v也能接受,我记得电脑刚拿过来的时候我量了这个纽扣电池,3.1v左右,想着才过了两天不至于掉那么快,图纸ec122脚量了一下,阻值几乎是0了,这个就不对了,于是单独把122脚撬起来,量了一下不短路了,电压也有了,淘宝买了一个剪板的,换上去之后检查完毕,  按下开机按钮,电流蹭蹭的就上去了,装机测试,发现电池不充电,键盘卡顿,鼠标不动,论坛里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都是刷BIOS,然后我就在论坛里找都说是原厂的,但是刷上去就是卡顿,服务代码就是没办法输进去,按一下出两个或者不出字符,完全操作不了,论坛里下了好几个,都不行,麻烦了,最后实在是没招了,淘宝买吧,店家发 的第一个,刷上去还是一样,这下心凉了一半,然后把问题反馈给店家,店家又发了一个,这次刷上去可以了,键盘不卡顿了,然后输入服务代码,这款机器BIOS输入服务代码是在BIOS里输入的,保存退出从新开机,键鼠都正常了,电池也充电了,此机修复完成,附上BIOS,和图纸,总结一下,就是一个pu01坏了,后来不知动到哪里了,把ec也给弄坏了,BIOS也是有问题的,这个BIOS搞起来很麻烦,实在不行就去淘宝买一个,一个不行,人家可以多发你几个让你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可以显示的,可以充电,但是键盘卡顿没有解决,服务编号输入无效

那你就淘宝买,我在论坛里刷了好多,都没解决卡顿,卖家发第一个,是卡顿的,刷第二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可以显示的,可以充电,但是键盘卡顿没有解决,服务编号输入无效

你可以和寻味快修联系试试,我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直接发给他们搞搞好了

网友A:
bios是可以显示的,可以充电,但是键盘卡顿没有解决,服务编号输入无效

网友:
这个BIOS找好几个,都是不显示,有一个可以显示,键盘卡顿,下载你的BIOS试试,可以给你加分

网友:
很好 楼主棒棒的

网友:
我有不卡顿的bios

网友:
就得多试试,论坛上有啊

网友(2022-11-24):
学习了,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机器刷BIOS要看充电芯片的

网友:
确认好多BIOS  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