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17手机重摔充电提示接触异常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12):
  【机型型号】:OPPO R17

【故障现象】:

  机器为重摔,开机关机开机充电都提示电池接触异常,同行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故障分析】:

  往往老铁们遇到这种故障都会想到电池检测脚,其实接触异常指的是电池正极和主板相关通路接触有问题,和电池座子中间那数据和温度检测脚没有一毛钱关系,这是方向问题,维修方向错了你就修废了也修不好。

【维修过程】:

  之前同行已经测了电池座子中间四个脚的电压分别为0.043  0.127 0.082  0.012,虽然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1.8V,但是这个维修方向还是错的,数据、温度检测脚异常会导致的故障现象是充电提示温度过高过低、或者电压过高过低而不是接触异常,牢记!

  首先观察电池座子有点塌陷,镊子挑了挑故障依旧,考虑到重摔的机器,未必是座子问题,还是要看看电池正极到底通向哪里。

打开鑫智造图纸

  看到电池正极通背面的几个转换管。

  转换管只不过是个中转站,最终电池电压一定会送到芯片。

  右边屏蔽罩内必有蹊跷。

  拆开屏蔽罩就掉了一个电感。

  你闻到虚焊的味道了吗?更换此电感故障依旧,于是加焊此电源和周边电感,没有发现电感再有虚焊。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 ...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勤劳是不能致富的   选择很重要

网友:
学到了.以后就这么修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0-11-24):
能不要糊弄人吗?电源和周边都是打黑胶的,你说你加焊好了,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