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通病

楼主(2020-10-12):
版号是LA-E581P  问题是待机有3V无5V  按开机键电流0.02A   遇到两台同一位置电容坏(电容位置图2),拆掉收钱

网友:
印象中也修到过这台机器,也是电容短路。

网友(2020-11-28):
今天遇到一台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这  怎么查到是这里的问题的 楼主说说教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怎么查到是这里的问题的 楼主说说教程嘛

通病呀,不是写着有么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看图是腐蚀了吗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通病了,,,,,,,,,,,,,,,,,,,,,,,,,,,

网友(2021-11-29):
遇到过,还有Dell的一款也是

网友B:
这是公共点的电容吧,

网友:
捡钱的活啊

网友:
刚刚遇到一台
可能跟贴纸有关系  厉害

网友:
具体的型号有吗?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B:
这是公共点的电容吧,

5V线性电容,如果是公共点就不会是不加电或者加一点点电的事了.

网友:
记下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发烫不?

网友:
无件,质量不好

网友:
回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