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95G摔坏

楼主(2020-10-12):
一台华硕FX95G笔记本摔坏,屏碎了,A壳也坏,主板一体桥测试已经短路, 版号FX505GT REV2.0 ,内存贴纸FX505GT,定了个全新工厂版的SR40B,上电不触发,待机下量了5V,3.3V,1.8V,1.0V这几个电压都正常,对地阻值也都是正常的,桥焊接也应该没问题,卖芯片的说工厂版的一般不用刷BIOS,不过我还是到淘宝上买了工厂BIOS,刷回去,有反应了,过了会儿亮了,由于屏碎了,只能看到光,拆开屏看了下是40针接口的,但注意了,跟我们以前的40针屏接口定义是不同的哦,如果强行换上会烧主板的,至于原因可以去查屏接口定义,后来屏幕到了,换上去都正常了,最后附上BIOS

网友:
屏4k的吧.....

网友(2021-02-26):
那基本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A:
坏这多 收费不得上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这多 收费不得上千?

恩,费用已经超过了,客户还是要修

网友(2021-04-26):
这个开关的信号是那个引脚?

网友:
这个屏接口不一样以后换屏我得注意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屏不带耳朵吧

网友:
不带耳朵的

网友B:
工厂的桥,换后,看来还得刷个BIOS

网友:
换桥 要刷BIOS 要不然开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的桥,换后,看来还得刷个BIOS

是的,不刷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