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ProA1990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20-10-12):
昨天收到一台A1990,他说以前进了点水,最近不显示了,外接可以用,去售后看过,有轻微进水,售后要他换主板和屏幕。他接受不了,就到我这里了。昨天没时间弄,今天上午就给他看看。

确实是可以开机的,屏幕没有显示,我用强光照过并不是无灯。

拆开机器发现屏幕扣子和主板连接排线都有烧焦的痕迹。

排线小问题直接更换。
由于这块正好是EDP信号。我估计主板八成要短路。

2个EDP信号果然短路了,还好这款机型设计的不像A1706直通CPU。和A1707一样通往一个转换芯片。

不用多想直接更换。

更换完成后先打阻值,没问题应该就OK了。

接下来处理屏幕,座子这两个角烧烂了,直接更换座子。

屏幕就不拆了,直接垫起来。

更换完美。直接装机测试。

直接点亮。

测试OK,至此修复完成。

网友A:
有点位图就是好!楼主报了多少大洋?好技术

网友:
这属于比较新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就是好!楼主报了多少大洋?好技术

血赚1000 没什么成本

网友B:
请教楼主,怎样换的接口,用BGA换的,还是风枪加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怎样换的接口,用BGA换的,还是风枪加老铁

必须风枪啊

网友:
老司机手法不错

网友C:
去过售后的你才报1000?楼主也太没有追求了?人家拉业务的,不修机的人都敢报2200的价格。

网友:
利润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过售后的你才报1000?楼主也太没有追求了?人家拉业务的,不修机的人都敢报2200的价格。

咱就比手机价格贵一些就行 并不是天天都有电脑修

网友:
修苹果的和用苹果的都是富人

网友:
太给力了,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楼主能问个问题吗,这机器的4个C口都不认,我该怀疑那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算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真棒!有心的人果然有钱赚,还没修到这一款,受教了!

网友D:
风枪吹这个街口一般多少度 ?温度 ,不会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这个街口一般多少度 ?温度 ,不会化掉?

旋风300 到400 都行 看手法和撤枪速度 焊油不能少

网友:
请教下座子是怎么换的

网友E:
关键是座子在哪买的
qq1271256446
1706之后的板子上 不是都有吗 直接拆料板上的
详情

网友:
不错 新本本都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座子在哪买的
1706之后的板子上 不是都有吗 直接拆料板上的

网友:
技术真的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到位!

网友:
楼主图纸能分享吗,有偿的

网友:
技术高,手工好,学习了!

网友(2021-08-21):
这个转换芯片那里有?

网友:
越来越像修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