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屏竖带维修

楼主(2020-10-12):
开始情况横线花屏,去掉右侧屏线左边正常,下面是右侧不接屏线图形

网友:
插上右侧屏线效果

网友:
左侧显示正常

网友:
这个还修啥,,,,,扔掉吧

网友:
开机一天后

网友:
光圈消失,这样是不是就自愈了?

网友A:
看了你5月份的帖子,gp104-100是显卡还是矿卡?我手里有一片矿卡,驱动叹号,有硬盘版的mats,但是我不会测这种没接口的卡,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5月份的帖子,gp104-100是显卡还是矿卡?我手里有一片矿卡,驱动叹号,有硬盘版的mats,但是我不会测 ...

使用3d参数

网友:
谢谢码字不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