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20-10-12):
联想Y470待机正常不触发,按下开机键瞬间测PBTN_OUT,SLP_S5#,SLP_S4#,SLP_S3#都有3.3-0的跳变,说明PCH正常,但EC-KB930QF的116脚SUSP#始终是0V,EC这边的EC_ON,EC_RST#,ec_rsmrst#,acIN,EC_LID都正常,EC换过EC的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待机3V5V发现有跳变不正常,不按开机键则正常,测3V5V阻值正常,二级转换也正常,待机电路检查半天也没发现异常,换了51125还是一样

网友(2020-12-03):
最后拆了温控芯片再按开机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