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P2314H显示屏 红色竖线问题

楼主(2020-10-12):
上个星期,公司里面有一台显示器突然烧掉谐振电容,导致保险烧断,无法显示,楼主拆开显示屏更换了一个保险,一个整流二极管,一个谐振电容后成功修复,但楼主不知道是拆解或安装过程中哪里不当,导致显示器显示后有一条红色的竖线,试过按一按排线,红色竖线无法消失。在这里请问各位大神能不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楼主就是一个渣渣,第一次维修显示屏

网友:
屏已经坏了,没有专业设备,无法维修,,,

网友:
线屏普通人没得修,也不值得修

网友:
就这样用了

网友:
屏已经坏了,没有专业设备,无法维修

网友:
看到你们的评论后,我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