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11系列的CPU底座用多大的BGA风嘴

楼主(2020-10-12):
最近来了几片X79,X99的主板都是CPU针脚烂了BGA焊机是效时的380II
之前用的风嘴拆过115X系列的CPU座子。
但是把X79、X99主板放在上面明显小了,
想咨询下各位老师,请问2011系列的底座是用多大的风嘴合适

网友A(2021-03-11):
2011座子尺寸是55X50,我订制上下风嘴2个都是70X65的。基本上都碰不到附近电容,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1座子尺寸是55X50,我订制上下风嘴2个都是70X65的。基本上都碰不到附近电容,效果也不错。

谢谢大佬光临指点,小弟感激不尽。等我掌握了曲线再来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