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能联机就代表U2正常吗

楼主(2020-10-12):
各位大佬 苹果
手机
能联机就代表U2一定是正常的吗
苹果手机

网友:
这个不一定看机器情况

网友:
快速测试是否U2问题 二极管档万用表测usb测试点黑接铜点红接地阻值700多正常反测700多不正常(正常红接铜点黑接地为0L)

网友:
肯定不是啊!不充电也可以联机

网友:
没有u2也能联机

网友:
用电源表看电流,开机偏大就是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