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妖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0-10-12):
电脑运行时,短接了cpu.风扇的正负极,瞬间关机,之后就偶尔能开机,偶尔不能,有的时候开出来后,进bios,只要选到风扇转速那一项,立马bios界面卡死,只能拔电源。

有高手可以帮忙判断下 该怎么维修吗?

主板型号是:
Asrock/华擎IMB-170-V工控QM77主板

网友A:
你这么问没人能帮你,回复只能说按时序一个一个来。前提你得有图纸。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问没人能帮你,回复只能说按时序一个一个来。前提你得有图纸。

好的,谢谢

网友:
风扇,io吧

网友:
这么问就清楚多了,查IO硬件检测引脚。因为你短路风扇12v有可能转速引脚也遭12v击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