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N140XTN02.A屏幕暗屏升压芯片AUO L10216

楼主(2020-10-12):
接一台戴尔机器屏幕暗屏,测量发现屏幕保险F202烧断。使用的芯片是L10216,经测量发现C243短路,拆掉,保险换掉依旧暗屏,找一样的坏屏幕更换升压芯片效果一样,更换升压电容效果亮几秒暗屏,最后没办法更换电感L205解决问题。

网友(2021-03-26):
今天又遇到一个,电容短路,更换亮一会就灭,更换升压大电感解决问题

网友A:
一般这个电感是什么情况?容量下降?还是断路了?

网友B(2021-06-02):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个电感是什么情况?容量下降?还是断路了?

后级短路引起大电流通过电感,造成线圈匝间短路,电感量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短路引起大电流通过电感,造成线圈匝间短路,电感量下降

学习了,谢谢

网友C(2021-07-20):
非常感谢楼主    一个屏我放了好久  直到今天看了你的帖子我才把他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    一个屏我放了好久  直到今天看了你的帖子我才把他修好

客气了。我后来根据这个也修好了几片

网友D:
后级短路引起大电流通过电感,造成线圈匝间短路,电感量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级短路引起大电流通过电感,造成线圈匝间短路,电感量下降

谢谢,你说的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
电感烧成 导线了?

网友:
对。这个大电感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1-08-22):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电感有阻值了,测保险还有电容没问题,更换大电感,上电就大短路了,测升压电容已经坏了,之前测268的对地阻值,现在直接上电短路,更换这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屏很多这情况

网友E(2021-10-06):
大佬,这个电感多少的啊

网友(2023-08-21):
技术不错!这种故障一般不好修。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