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换键盘 的经历

楼主(2020-10-12):
这台客人进过酒  大家都知道这台 不好拆   可我这几天 拆了不下10次 太恶心人了
我讲一下维修经历吧  大家如果有一样的 看到这贴子 你得感谢我
这款键盘  螺丝 死多   第一次换好一些螺丝没有全装,就全装起来  再测就发现8 IK ,这四个会串键。我以为螺丝没有全装引起的  就拆下来键盘螺丝都装好。结果还一样
就网上再订一个键盘  换上  还一样  这时候心态有点点炸了
后面发现底盖分开5公分 再按键盘 都好好的  怀疑是键盘连接主板的线有问题  就再订条线。顺丰还是很快  第二天就到了  马上就换上去了  结果 TM还一样 这时候 屁股都要裂开了。。。
然后就是各种垫纸啊  锡包线屏蔽线啊  搞了半天  还是不行
后面VX请教人 他说可能是你键盘装的时候 壳上有异物  得了   又是全拆 把键盘壳上的胶用酒精全洗掉  现在是金光亮亮啊   再装上来  结果还是绝望的
然后去WC  慢慢想  肚子清空 头脑也灵活了  小主板用逶明胶 隔开  然后把键盘下面一张黑纸 撕掉  再装机 OK了 试了几次都 好好的

网友:
过程 是绝望的  键盘螺丝也有打滑的  搞了很久

网友A:
可以试好键盘再装上去的

网友B:
键盘下面的那个黑纸和键盘短路了吗

网友C:
是键盘下面的黑纸破了的问题遇到过一次   太变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键盘下面的黑纸破了的问题遇到过一次   太变态

我 去 你也遇到过??你搞了多久 才发现的??我反正加订货之类的搞了几天 如果不是为了1千多RMB  我都不想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下面的那个黑纸和键盘短路了吗

应该 是
你们有遇到  注意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好键盘再装上去的

试机都好好的  但是一合底盖 就不行 就那三个键不 行  底盖分开就好好的

网友E:
这货不是触摸板问题比较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不是触摸板问题比较多吗?

我差点要订总成回来换了

网友F:
有时候买键盘时,卖键盘的都会告诉你

网友:
安装的时候能遇到很多结构影响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超薄的好处了,差一点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买键盘时,卖键盘的都会告诉你

我感觉好多卖键盘的根本不懂这个啊

网友:
为什么黑纸破了键盘就不正常?

网友G:
A1534吧?没有见过A134

网友:
估计是因为太苹果了吧,估计其他品牌的机器没有这么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 去 你也遇到过??你搞了多久 才发现的??我反正加订货之类的搞了几天 如果不是为了1千多RMB  我都不 ...

遇到过一次  来来回回发了好几次 客户收到就不行 在我这时好时坏 最后问卖键盘的 他告诉我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A1534吧?没有见过A134
哎 还真的少了一个5 确实是A1534的

网友:
型号是A1534的

网友:
最终给楼主发现问题了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