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神遇见过显卡上散热就

楼主(2020-10-12):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见过显卡上散热就无显,拆散热裸跑,就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A:
GPU焊点接触不良吧!重新加焊GPU!散热片一压GPU,假如恰好GPU焊点接触不良或虚焊,导致重要的引脚错位,就不显示啦!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焊点接触不良吧!重新加焊GPU!散热片一压GPU,假如恰好GPU焊点接触不良或虚焊,导致重要的引脚错位,就不显示啦!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那我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装上去 接地了。 楼主做好绝缘

网友B:
不上散热器,用手压着核心,看看能不能显示。也许是螺丝孔露铜了,螺丝一上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散热器,用手压着核心,看看能不能显示。也许是螺丝孔露铜了,螺丝一上就短路了

手压着,也能正常亮机。还没检查螺丝铜柱

网友C:
有没有做过BGA?还有一种可能性,内部过孔走线接触不良,上散热后板子断路导致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做过BGA?还有一种可能性,内部过孔走线接触不良,上散热后板子断路导致不能点亮。

好的,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盈通960的卡就这样,最后发现是核心缺角了

网友:
啊,这样啊。我还没有仔细看过。上面都是硅脂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