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Q1900M不触发

楼主(2020-10-12):
           今天一客户拿两台华擎Q1900M主板机器来修,故障一样,都不触发。这种主板本地少,第一次修。 一头雾水,先从论坛上下了图纸,发现这种CPU和IO一起管触发开机,先看IO的待机供电3.3V有,再查CPU的待机1.8V和1.0V都没有,我们先看BIOS芯片的1.8V没有,测 PU12   5脚没1.8V  1脚有3V   3脚EN没电压,3脚受控于PQ24和PQ25 PQ25又被PU13这边的1.0V控制,查PU13产生1.0V的条件,3.3V和5V都有,但没1.0V。怀疑 PU13坏,网上定回件,换上,此机正常,另外一台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我首先测PL8 1.0V电感,没电压,再测了PU13各个脚的电压。果断换了PU13,这台机器也正常了,两台机器都是不触发,都是PU13  RT8059GJ5坏,不晓得是碰巧还是通病。最后放个此机的BIOS 华擎Q1900M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好

网友:
思路不错,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案例,可能是通病

网友:
逻辑能力强

网友:
条理清晰,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也可能是通病

网友:
同时出现同类故障点,可以认定为通病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大神,小弟学习了

网友A:
也就是说1v待机必须要有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1v待机必须要有的是吗?

CPU 待机要有1.8V和1.0V.这个只要一插电都有。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思路不错,多看这些多少学会点

网友:
这种机器的CPU应该集成了南桥吧?!

网友:
通病就是安逸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维修思路

网友:
哎呀,发现高手了。学习一下

网友:
发现高手了。学习一下

网友:
老师讲的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得好仔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