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90D 报错维修

楼主(2020-10-12):
板号:DAX1PD
故障:进系统掉电,重启后报错90D
到手检测: 先换测机系统测试,进系统过程中,风扇狂转,
手摸散热器冰凉 ,没多久之后就掉电,重启之后报错90D 温度报错

客户说之前给本地维修看过,说是cpu的问题,
寄过来让我们帮忙换cpu  好的,优先满足客户的意愿 给学徒
把cpu换掉,更换后涛声依旧
看来不是cpu 的问题
风扇狂转,一般是ec 读取显卡或者cpu温度有问题才会导致
ec一般会通过smbus 来读取显卡的温度 如下图

还会通过peci来读取cpu 的温度 如下图

以前修蓝天板子,显卡这边的温控信号出问题的很多,
一般为显卡本体问题或者六脚双mos管坏引起读取不正常
示波器测了一下波形,ec读取显卡和cpu 的信号都有正常波形
显卡的这边的小管子直接拆掉直连情况一样
会不会是显卡这边的问题呢,丢给学徒换了一个显卡
换完显卡之后还是一样的故障,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这机器不好搞啊,一不做二不休,ec 也直接换掉,
故障依然一样,维修逐渐陷入僵局
没办法,只好一个个仔细的去测试,测到peci 的波形

这个信号我不装硬盘测试的时候会ec会一直读取cpu的温度
但是当我进系统的过程中,ec会读取不到这个波形,之后
风扇就开始狂转,直到掉电重启
图纸里面查了一下这个信号的其他去处

发现这个信号还去到了南桥,断开r550这个电阻
进系统测试,发现竟然不再风扇狂转掉电 所以南桥的问题
把我整了这么久 无语
测试ok图片

总结:南桥这边的问题致使ec读取不到cpu温度导致
狂转掉电,目前断开电阻测试ok 如果返修再更换南桥
最后:不会真有人看帖白嫖不加分吧?

 会员894345100鑫豆2025-7-14 18:12
 会员1491547100鑫豆2025-6-5 17:04
 会员908298100鑫豆2025-5-8 20:45
 会员692584100鑫豆2024-12-5 19:43
 会员603448100鑫豆2024-10-9 14:28

网友A:
peci这个信号还是头次听说,楼主怎么发现这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ci这个信号还是头次听说,楼主怎么发现这个信号的?

论坛搜索peci 有惊喜

网友B:
显卡温控去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温控去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吗?

不是显卡温控这块的问题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惊喜总是在最后   和我一样

网友:
peci 有惊喜

网友C:
手上也有一个HP的机器报温度问题,一会按楼主的思路修修看

网友:
意思不用换桥吗,,

网友D:
机子同行拿来说不开机,留机测试发现能触发秒掉感觉有短路。拆机打值各电感,转换管未发现异常,通电测电压好像都有。
用示波器发现待机会跳,一直追查EC复位

什么鬼,图纸上都打*号,没装?

最终还是被我发现,测量是THRM_ALERT_HW#1温控信号不正常但是受控EC,先取了再说。

通电测试亮机了,但出现温度报错。

看来还得解决EC温控问题,追查到风扇旁R776热敏电阻发现有腐蚀,先清洗干净通电测电压没分压成功。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8-3-31 13:28 上传

为确保稳定直接把R774和R776换成10K电阻,通电分压成功,把Q35吹回去,开机正常进系统。维修结束

此机好像去掉Q35就可以了,报错是可以跳过的,未防止出现其他问题,只好刨根问底确保万一

网友:
你可以参考THRM_ALERT_HW#1这个EC温控,或许会有其他发现。 90D报错是EC温控异常

HP TPN-Q117  DA0R63MB6F1 REV:F  触发0.02A掉电之系统过热保护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281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高手   加分

网友:
学习了,多学点都是好的

网友:
功力深厚,很扎实,真的学到了

网友:
高让我长见识了,辛苦了!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后换了南桥是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惠普这种故障的

网友:
不明觉厉,点个赞

网友:
遇到过惠普这种故障的

网友E:
这类故障就是难搞,再加上CPU是集成在主板上面的,增加了维修的难度。还好师傅经验丰富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故障就是难搞,再加上CPU是集成在主板上面的,增加了维修的难度。还好师傅经验丰富有耐心

是的,有时候要先排除大件不然没心思去钻研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也有一个HP的机器报温度问题,一会按楼主的思路修修看

你的修好了么

网友:
涨姿势了,peci。。。我擦,收藏

网友:
高手啊,这个问题不好找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0-11-11):
peci  温控信号,下次记得查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同行拿来说不开机,留机测试发现能触发秒掉感觉有短路。拆机打值各电感,转换管未发现异常,通电测电压 ...

你这些我都查过,图纸上有但是都是星号没有安装元件的 ,板子上也没有看到装元件,好消息是目前两个月了还没返修,具体的原因也许不在桥也说不定

网友F(2020-12-19):
小虾米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还不好修呢

网友:
要花时间慢慢研究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虾米还是可以的

德仁你把这么老的贴又翻出来,鞭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德仁你把这么老的贴又翻出来,鞭尸啊

论坛置顶的精华贴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惊喜总是在最后

网友:
高手中高手,没有点位找个电阻也不好找听

网友(2021-02-08):
谢谢分享。。又白嫖一次了。。

网友(2022-11-28):
断信号也是一种维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