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GA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2020-10-12):
这个东西蓝色的是什么呢?我测了旁边那两个蓝色的,都直接能导通,这个用二极管档测出来有500多。而且其他两个蓝色的和vga接口上的针直接导通,但是这个蓝色的不导通。

同时,这个蓝色的左边对地打阻值有73,与G、B两针的对地组织相同。

网友A:
应该是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0欧电阻

似乎已经不导通了。

网友:
说错了,应该是电感

网友A:
不导通就是坏掉了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没必要发帖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没必要发帖子了吧

我业余的。。。。想学习,而且感觉不仅仅是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导通就是坏掉了

我说的不清楚,应该是打阻值500多,不蜂鸣了。而且这个电感两端都不联通vga接口的针。

网友C:
很简单,当你不知道此件为何物时,参考其它位置同样元件测量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当你不知道此件为何物时,参考其它位置同样元件测量一下就清楚了!

谢谢回答,我试了旁边两路,确实都能导通,而这个是500多,我是怕在板上测可能有一些误差。

网友:
这个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