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换过电池,升级14系统以后充不了电

楼主(2020-10-12):
xsmax更新了14系统,以前换过电池,现在充不了电,换个有电的新电池又能充,但是用一会儿就是自动关机,按开机键提示电量不足,这种咋办?

网友:
换的不是原装的把

网友:
换的拆机的

网友:
是不是检测脚

网友:
要换从机器上拆下来的 我自己就是换的这种除了提示没有问题

网友:
需要换原排的电池

网友A:
换原装  第三方充不了电

网友:
换原来的电池排线

网友B:
大黑熊 不玩你bios 现在玩手机了?

网友:
BIOS也要玩,手机也要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  第三方充不了电

14系统 第三方电池不充电吗  不是说弹窗问题吗    那原来排线早没了  从别的原装电池剪个下来行吗

网友:
排线换回去就好了

网友(2020-11-14):
苹果真是越来越没下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黑熊 不玩你bios 现在玩手机了?

这又不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