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71fw打印正常。复印效果不好

楼主(2020-10-13):
经客户描述。三星2071打印机
机器打印正常。复印看不清。
维修思路。
首先就是复印设置里面。看是不是深浅度跟文本照片
依次排除以后,就只有两种因素了。扫描器跟扫描排线
拆机检查,发现扫描仪排线氧化了。剪掉半截装机测试全好。省了配件钱。又修好机。

网友A:
请教一下有的时候排线断了的情况下,飞线能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有的时候排线断了的情况下,飞线能好用了。

飞线也可以的,我一般剪掉一点点

网友(2021-04-07):
剪掉也行。。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