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板层断线导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10-13):
  机器型号:A1286

  主板板号:K91F   820-2915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
  机器接电源按开关触发电流到0.4A,拆机检查主板没进水现象,也没修过,主板很干净。上电测电压,测CPU供电PPVCORE_S0_CPU、PPVCCSA_S0_REG供电未产生,断电打值正常。

  先检修PPVCCSA_S0_REG供电,如图20-1所示为产生PPVCCSA_S0_REG供电电路图,测芯片15脚开启PVCCSA_EN正常,19/20脚供电正常,示波器测Q7100的1、6脚G极都有瞬间波形,示波器测L7100后极有很小浮动波形,怀疑芯片检测电路异常。经万用表欧姆档测芯片12脚与电流检测电阻R7140之间超过1K欧姆,12脚通过电阻R7142(1K欧姆)连到R7140,正常芯片12脚与电流检测电阻R7140之间不会超过1K。

图20-1PPVCCSA_S0_REG供电电路图

  经检测R7142与R7140之间断线,仔细检查主板PPVCCSA_S0_REG供电处无任何进水腐蚀情况,应该是PCB板层断线所致,如图20-2所示为R7142电阻接线,由于R7140在主板另一面,线接过去太远,直接接到与R7140相连地方。

图20-2电阻R7142接线

  线接起来后上电正常,CPU供电也已产生,接屏亮机,机器成功修复。

  如图20-3所示为进系统测机图。

图20-3测机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厉害。楼主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