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face pro4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13):
suface pro4  不开机,检测发现这个型片坏了,哪位师傅知道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芯片呢,对着丝印看看

网友:
这是个玻璃芯片, 这个芯片的功能是起检测回路作用,可以不用装,但你要把芯片底脚的焊点托平,再清洗干净,因为有短路烧坏的电解质

网友:
这个没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