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 iMac A1419 自动关机

楼主(2020-10-13):
苹果一体机 A1419 27寸 使用过程中自动关机
时间从半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  快的半小时就关了  好点可以用到3个小时
关机后需要拔一下电源线再插上才能亮机  有时拔了再插也不行  要等好一段时间才能再开机

拆机发现  自动关机后待机指示灯灭了  重插电源线就能亮

另外一种情况是插上电源待机指示灯亮2秒后熄灭了
反复操作还是如此
测量一下12V输出  插电源线亮灯是12V  乜了后就慢慢掉电了
只能先订了一个电源板回来测试

有哪位大师遇到过吗

网友:
先订了一个电源板

网友:
也可能是ssd+机械硬盘的系统造成的,装系统的时候最好把他们分开